[运放] 模拟前端接入穿心电容或馈通电容对输入阻抗的影响

楼主(2015-11-15):
差分输入100uV,10Hz的正弦信号。如图所示:
1.C61和C80为馈通电容(绝缘电阻:100MR)时,所测输入阻抗为4MR。
2.若把C61和C80换成穿心电容(村田,绝缘电阻:1000MR)时,所测阻抗为10MR。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输入阻抗相差2倍多?

网友A:
当然主要是容量之别啦

网友B:
穿心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容量一致么?普通电容是什么材质的?输入阻抗又是怎么测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主要是容量之别啦

额,是的了。计算失误,看成150pF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心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容量一致么?普通电容是什么材质的?输入阻抗又是怎么测得的?? ...

容量计算方法一致。普通小电容NP0,中电容X7 R。输入阻抗串精密电阻分压。知道原因了,谢谢~

网友B:
不用客气,恭喜楼主,请记得结贴。

网友C:
这就要结贴了?没看懂什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要结贴了?没看懂什么回事呀

若差分两端分别串680kR电阻来测电路输入阻抗,你算下整个衰减。其实我刚开始只算了前面一阶低通,后面的三端电容和L的衰减我没算。L16和L18为10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