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电压下降问题

楼主(2015-11-15):
求大侠们看看这个运放电路,我在输入端IN,保持一定。刚开始测得OUT处电压3564mv。通电测试,但是随着时间增加OUT处,电压开始慢慢下降,一天大概会下降40mv。帮忙看看什么原因造成啊?

网友A:
光电转换电路吧?

网友B:
看第一级应该是IV转换吧,第二级同相输入放大,运放输出是不可以直接带电容负载的,运放会振荡的,在C7\C8之前运放输出串接100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一级应该是IV转换吧,第二级同相输入放大,运放输出是不可以直接带电容负载的,运放会振荡的,在C7\C8 ...

不加C7,我也试过,电压会有上下波动。电压下降是这两个电容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转换电路吧?

是的,高手知道原因吗?指点一下吧

网友C:
检查光源是不是在变弱。

网友D:
下降的原因太多了啊,一天中温差变化大,可能是温漂引起的,你看下在那天的同一时刻测量看幅值看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光源是不是在变弱。

光源没有变弱,光电流基本保持恒定,没有什么变化的。电路中输出端,在C7之前加了10K的电阻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E:
R1选1M电阻有点大了

网友F:
用电吹风吹电路,看看输出对温度的敏感程度,确定是否是温漂。
这种问题一级一级的测试,确定是哪一级电路发生漂移。

网友B:
确认下所用运放的Vos和温漂是多少

网友G:
一般普通运放输出最高电压等于小于VDD-1.5V。
cp602资料我没有找到,但一般是,当然也有很多不是的。
5V电源最高3.4-3.6V左右,你可以调高电源试试,我看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H:
一级放大减小。二级放大增加(5倍左右)。C1、C7去除,C5处并上与R4值相同的电阻、U1B处接50欧以上输出电阻才能接C8,如一定要C7那最好100欧姆以上。

网友I:
温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