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RF模块的IRQ问题

楼主(2015-11-15):
NRF是在发送成功、接收成功或是自动重发到上限后,不通过程序,自动将引脚拉低产生IRQ中断的吗?

网友A:
IRQ是用于nrf24l01向mcu申请中断用的,但一般都不用这个引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RQ是用于nrf24l01向mcu申请中断用的,但一般都不用这个引脚的。

不用这个引脚?那你怎么知道数据什么时候到来或发送成功?

网友C:
是的,但是你得在初始化的时候做下配置,这几个中断是复用的。可以提高系统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