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RC滤波

楼主(2015-11-15):
如果在稳压和恒流芯片中间加入了RC滤波电路,前提是稳压芯片前端电压有个规律的震荡。请问这个震荡的电压会和RC滤波电路产生谐振从而导致恒流源的输出电流震荡。请各位大神给点分析和意见,谢谢

网友A:
去ti webench上设计试试看。

网友B:
RC电路若果是用于滤波,那就得避开电路谐振点

网友C:
如果只是追求滤波效果, 可以把时间常数尽量放得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