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 Designer不能放置异型焊盘吗?

楼主(2015-11-15):
用了candence较长时间,但一直只是使用capture cis和pcb designer,从来没用过PAD designer,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pad designer里是不是即使选择shape也不能放置异型焊盘?就像thermal那种形状的焊盘?就像下图这样的?因为我做好了一个这种开关的shape,再制作成pad发现只是一个正方形,根本显示不出想要的开关。
还望各位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