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为什么会有功率因数

楼主(2015-11-15):
“为什么会有功率因数,它是怎么产生的.本质是什么”

1、电阻是耗能元件,电流与电压的乘积是用电功率;

2、电感、电容是储能元件,通过它的电流与电压相位相差90度,就是说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同的时候,也有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反的时候;

3、电感、电容是储能元件,通过它的电流与电压相位相差90度,就是说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同的时候,也有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反的时候,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同的时候它从电源得来的电能储存起来,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反的时候它从电源得来的电能还给电源;

4、电感、电容是储能元件,通过它的电流与电压相位相差90度,就是说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同的时候,也有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反的时候,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同的时候它从电源得来的电能储存起来,电流与电压有方向相反的时候它从电源得来的电能还给电源;这样它的电流与电压的乘积表示它与电源之间交换能量的功率;

5、我们把电阻的电流与电压的乘积的用电功率就叫有功功率P;

6、我们把电感、电容的电流与电压的乘积的交换能量的功率就叫无功功率Q;

7、用电设备一般既有电阻又有电感,也就是设备的电流与电压的乘积既有有功功率P,又有无功功率Q;

8、我们把设备的电流与电压的乘积(既有有功功率P,又有无功功率Q)称为视在功率S;

9、我们把设备的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叫功率因数COSΦ;

10、COSΦ中的Φ角就是设备的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也是设备的阻抗角;

11、设备的阻抗角Φ,就是设备的电阻R 与总阻抗Z的比值;

12、设备的总阻抗Z就是设备的电阻R与电感(电容)的感抗XL的矢量和!

网友A:
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的。

网友A:
这个具体的区分还真不太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