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附图是L1线圈感应高压主路上的电流,经整流分压送入MCU内部AD口,检测电流的突变及幅值。请问下为什么要用两个分压电路送入单片机呢?图中D2、C1有什么作用呢?请大家分析下,谢谢!

网友A(2015-11-15):
一个是峰值,一个常规半波AD。检测其瞬时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峰值,一个常规半波AD。检测其瞬时值。

请问,峰值检测时用的电容是不是有点大啊,一般峰值检测的电容都试pF级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峰值检测时用的电容是不是有点大啊,一般峰值检测的电容都试pF级的啊 ...

RC是多少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是多少是关键。

请问大神,针对这个电路的R是多少?(我个人感觉是二极管的内阻)

网友A(点评):
没错,小子悟性不错,充电极快,放电极慢,(相对信号而言),这就是峰值检波的核心。二极管的内阻恒小,一下子被充电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峰值,一个常规半波AD。检测其瞬时值。

您这么说,很显然AD2支路是峰值检测,主要检测其瞬时值的。AD1支路是常规半波。还想请问下,比如一周期采16点,取16个点平均值还是FFT运算的值准确些呢?瞬时值和常规半波能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吗?谢谢!

网友A:
峰值检测的输出是个直流,如果工频20MS计,它的放电频率是2HZ左右,只能是近似于直流电压。AD2输出非即时值,AD1取平均值好最经济,FFT对糸统性能要求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峰值检测的输出是个直流,如果工频20MS计,它的放电频率是2HZ左右,只能是近似于直流电压。AD2输出非即时值 ...

峰值采样第一次遇到,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检测的输出是个直流,如果工频20MS计,它的放电频率是2HZ左右,只能是近似于直流电压。AD2输出非即时值 ...

谢谢回复!这两天忙其他事了,没有上论坛。AD1支路应按10ms周期采样吧?

网友A:
10MS可能有点长,AD1支路基本能跟上正半波的波形,不是直流值,算下带宽在330HZ,100HZ的半波能完整在AD1的输出端上,因此10MS时间内取多个点做平均,是多点越多,平均值趆精确。

网友D:
收藏了  问题和回答都有所收获

网友E:
是不错的东西,硬件、软件和对象解释的都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