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模块电源共地问题

楼主(2015-11-15):
一种模块电源,有多路电压输出等级,如±5V,1.2V,2.5V,正负90V等,每种开关电源的频率都不同,各个模块之间的地是怎样连接的?同时这样连接会不会影响电路性能?有前辈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B:
高压地和低压地要光耦隔离的,低压地一般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用磁珠最好

网友C:
各走各的地,最后根据需要再共地就可以。

网友D:
90v 的和其他的分开最好在用一个磁珠或者0欧电阻连在一下就行

网友E:
各走各的地,最后根据需要再共地就可以。

最终是不是用磁珠共地

网友F:
可以共地的

网友G:
这个工地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就是不同类型电源的隔离也需要注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高压地和低压地要光耦隔离的,低压地一般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用磁珠最好 ...

这个说的是,,隔离是必须的。

网友I:
电源隔离是必要的防止电磁干扰的措施的。

网友J:
好解决了吗

网友J:
电源隔离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