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示屏界面怎么做出来的呢?

楼主(2015-11-15):
(无正文)

网友A:
GUI或类似迪文屏的。

楼主:
迪文的那种串口屏好像达不到这种点击和显示的操作速度啊?

网友B:
去淘宝搜智能串口触摸屏,3.5寸屏才60多元,开发很省力.

串口屏Usart GPU 使用手册 102页 8.7M

网友C:
Qt 完美实现此效果,甚至更好!

网友D:
这是美工的活儿。。。

网友E:
美工画好。软件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Qt 完美实现此效果,甚至更好!

刚想说界面看起来有Linux的感觉。
应该是嵌入式Linux + Qt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想说界面看起来有Linux的感觉。
应该是嵌入式Linux + Qt了。

有这种基于Linux和Qt的液晶模块吗?

网友H:
量大怎么都好说,量小的话找到效果好又便宜,提供驱动的相关资料,供货还稳定的货还是挺费事的。
至于软件,界面库一堆一堆的,这样的界面很简单,随便哪个都够用。美工才是问题,笔再好用,你也得会画才行。

网友I:
说白了就是iPad啊。软件好实现,关键是画面

网友J:
这个界面很小清新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Qt 完美实现此效果,甚至更好!

请问,这样的界面是QT做出来的吗,能移植到STM32上面吗?

楼主:
美工不是问题啊!不就Photoshop吗。
这里面是用了什么操作系统呢?小公司也不可能再招聘人做QT的啊?另外问下QT这种东西好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和模块无关。
直接VGA/HDMI接上屏幕就行。
QT绘制/编写界面。

我的意思是液晶模块集成了ARM模块,这样直接通过某种协议调用,不需开发LCD的硬件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工不是问题啊!不就Photoshop吗。
这里面是用了什么操作系统呢?小公司也不可能再招聘人做QT的啊?另外问 ...

你只想用单片机控制,恐怕不妥.

Qt支持下述平台:
MS/Windows - 95、98、NT4.0、ME、2000、XP 、 Vista、Win7、win8、win2008、win10
Unix/X11 -Linux、SunSolarisHP-UXCompaqTru64 UNIX、IBMAIX、SGI IRIXFreeBSDBSD/OS和其它很多X11平台
Macintosh -Mac OS X
Embedded - 有帧缓冲(framebuffer)支持的嵌入式Linux平台,Windows CE
Symbian、Symbian^3、Symbian Anna、Symbian Belle、MeeGo

网友M:
典型的串口屏啊,我在用广州大彩的,漂不漂亮纯粹属于美工活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本来就不需要开发硬件驱动……
所谓LCD硬件驱动,是写驱动IC的寄存器,芯片提供VGA时序刷屏。

我用PPT画的,也挺漂亮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大彩的我用过,STM32+FPGA刷的。
和QT没什么可比性。

价格不是一个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