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11-15):
请问一下,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考虑隔值的作用

网友B:
1、滤波作用,防止输入电压突变或者负载突变所导致的电压大幅度波动;

2、软启动,所以C2不能对地。

网友C:
它旨在于降低输出电压瞬时波动。
机理是,将波动分量经由C跳过分压,1:1地传至比较。
因此它并非板凳所言的“防止自激振盪”。相反,应用不当时,可因此产生低频振盪。
所以,它与局部应用小容量反馈电容的防自激〈稳定电路工作〉,区别不小。
有时,亦可有5楼“软启动”功能。

1:1传递,说的太妙了,描述的惟妙惟肖。

网友D:
C2容量为10uF,100Hz时容抗为159欧,远小于VR1之半。因此该电路在100Hz时的反馈量比直流要强,频率更高时反馈更强。
当然,VR1滑动头移到最上面时C2失去作用。

网友E:
铃木的书,通过电容加大交流负反馈,使电路更加稳定可靠。
负反馈作用是改善放大电路的工作性能,如稳定放大倍数、减少非线性失真、扩展通频带等,
这个电容是将交流成分反馈到Tr3并与基准电压比较,用于控制功率晶体管(Tr1、Tr2),
你要认清这是交流成分,反馈的是交流成分,抑制的也是交流成分;而直流成分依然会
通过采样电阻网络,所以输出电压是稳定的。

网友F:
能分析出软启动,很不错,加分。

多谢!

网友G:
楼上的都很详细了, 我就不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铃木的书,通过电容加大交流负反馈,使电路更加稳定可靠。
负反馈作用是改善放大电路的工作性能,如稳定放大 ...

最近我也正在看这本书。书上说,减小输出端和Tr3之间的交流阻抗(将VR1交流的短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朝这方面分析?交流阻抗跟这个电路的性能有什么联系?问题比较多,学习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滤波作用,防止输入电压突变或者负载突变所导致的电压大幅度波动;

2、软启动,所以C2不能对地。

能细说一下这个电路的软启动吗?拜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我也正在看这本书。书上说,减小输出端和Tr3之间的交流阻抗(将VR1交流的短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 ...

你要弄明白此电路是一个电压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H:
软启动与增加交流负反馈量一回事,反馈糸数大,导致闭环放大倍数降低,可以调节品质因素<0.707可以缓慢启动,(以指数律上升)。如果远小于0.707,会影响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弄明白此电路是一个电压负反馈放大器。

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反馈是交流信号,而且反馈量是电压,则反馈信号取自输出电压所以降低了交流输出阻抗。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反馈是交流信号,而且反馈量是电压,则反馈信号取自输出电压所以降低了交流输出阻抗 ...

反馈降低了输出阻抗,这没有错。
但应该区分不同频率上的反馈量,不同频率上的输出阻抗也不一样。

网友I:
它旨在于降低输出电压瞬时波动。
机理是,将波动分量经由C跳过分压,1:1地传至比较。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假设电压取样在输出的一半,如果输出增加2mv,没有C2,取样点对地的增量是1mv,如果有了C2,输出的增量2mv就全部传递给了取样点了。

十多年前,还买不到大电流低压差稳压芯片的时候,设计的低压差稳压电路中就有这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软启动与增加交流负反馈量一回事,反馈糸数大,导致闭环放大倍数降低,可以调节品质因素 ...

软启动与增加〈控制〉反馈,不是一回事儿。如本案若称“软启”,实在有些勉强——电源软启以“秒”计,快速起控则以“ms”。

然而,“反馈控制”与“负反馈放大”之区别更微妙,且10有89混淆不辨。

网友H:
这个例子称为软启。。。,形式跟负反馈无议,电容大了叫软启非负反馈,电容小的叫负反馈,起稳定作用,实在不敢苟同。这个电路类同OP的同相放大,输入信号就是E极的稳压值,二个电阻及一个超前反馈电容(蜇时这么定)组成外部的反馈环节。

网友J:
这个电容不能太大。

这个电容就是稳定性补偿用的。

太大带宽太小。

10uF并非合适。

除非你不想做稳压。

而是把稳压电源当作一个大电容。

软启动也使不可能的。

作为稳压电源要求压摆率足够大才能及时克服扰动。

压摆率太小就是一个电容了。

但是如此大的电容可以保证稳定性。

就像电容一样稳定而不会震荡。

因此这是外行的作法。

谢谢大家!

网友K:
学习,都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容不能太大。

这个电容就是稳定性补偿用的。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说的挺详细的,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里有交流信号吗?如果有的话,那他从哪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说的挺详细的,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里有交流信号吗?如果有的话,那他从哪来的? ...

负载的功率的变化就是考验一个电源好坏的标志,也是交流啊。

网友L:
C2作用和C3一样,只是C2的效应远比C3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载的功率的变化就是考验一个电源好坏的标志,也是交流啊。

我能理解为负载变化时,保证输出稳定,加强带负载能力,快速调整,属于加速电容。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还有,这个电路如果是软启动的话,那么它的快速放电回路在哪呢?

网友H:
软启动电路不是指有放电回路,而是如果目标是20V,最开始是10V,过几秒钟15V,然后指数律上升到目标值。好多开关IC有这种功能,参考电压不是一步到位,但环路还是一样的环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说的挺详细的,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里有交流信号吗?如果有的话,那他从哪来的? ...

没有交流哪里来的直流稳压?

要想直流稳压就必须进行调节。

电压高了就需要降低。

电压低了就需要提高。

这个调节的过程可以看作交流的。

但教科书说的交流指的是正弦波交流信号。

所有信号都可以福利也分解而成为正弦信号的叠加。

网友M:
防止瞬间电流过大吧

网友N:
个人愚见:调压加速电容+防输出电压跳变
该电容是提高稳压电源瞬间反应速度,当输出端负载电流急剧变化△U时:
电容把△U直接反馈到取样放大管B极,取样电路通过分压反馈到取样放大管B极的电压只有K△U(K<1);
负载幅度化时电容反馈调整主要,接下来电阻接力反馈调整;

同时可以改善取样调压变阻器取样点压电压平滑,避免调整输出电压时滑动变阻器引起的输出电压跳变。

网友:
经验累积的不同,看得深度就不一样啊... 大神们能不能在说下,要是没那个电容。。。会有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