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A的停止模式

楼主(2015-11-15):
启动定时器A定时功能后,怎样在主程序中停止,在连续执行完一部分代码后,再开启定时?
配置成TACTL |= TASSEL0 + MC0 + TAIE; //停止模式,但是根本就没有停止,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把中断关闭就可以了。定时器中断关闭。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是怎么说的了,停止模式怎么可能不停止呢

网友C:
把外设直接停了就好了。

网友D:
标志位呢

网友D:
清除了没有

网友E:
你把中断都停止了试试,关闭总中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