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路放大器来实现多路放大

楼主(2015-11-15):
(无正文)

网友A:
将6个信号差异化,经同一放大器再识别区分,这样的电路不会省多少。

网友B:
很有创意的想法.
如果6路输入, 6路输出, 那么必须要6个中间过程, 当然如果这个放大的中间过程允许分时复用,倒是可以公用一个放大器. 比如可以考虑用模拟开关来切换

网友C:
用模拟开关最好了。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继电器切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还是版主有经验,采用模拟开关来切换就解决了

网友E:
这样做的话,放大倍数就都一样了

网友F:
这个就需要将信号归类处理的先,然后做信号的转换的。

网友G:
做个模拟开关

网友G:
或者使用分立元件也不难

网友H:
得实现信号分开就行。

网友I:
这个是需要信号通道切换设计的吧

网友J:
这个需要注意你所采用的运算放大器的最大放大倍数的限制的。

网友K:
一路放大器实现多路放大?这个不可能吧。。。

网友K:
一路只能实现一路放大的啊,,除非加一个信号切换功能的

网友L:
楼上说的是,需要一个信号切换的芯片的。

网友M:
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N:
信号的放大一般都是有针对性的吧,具体信号会稍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