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TRK-KEA64驱动问题

楼主(2015-11-16):
话不多少,直接提问了,在使用TRK-KEA64时,安装驱动时,发现这样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指点一下,CW以前没有用过。

网友A:
楼主你好,PE驱动装了没有?

楼主:
我把cw软件装好了,版主说的PE驱动昨天确定了一下,准确的说是没有装成功,按提示到网站上下载,也没有下下来,说邮箱已经注册了。不晓得版主有没有,有的话分享一下嘛!

网友B:
没有安装驱动吧

网友C:
操作系统要用原版微软系统,ghost系统就会出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cw软件装好了,版主说的PE驱动昨天确定了一下,准确的说是没有装成功,按提示到网站上下载,也没有下下 ...

装驱动的时候,不要连板子。

网友D:
win10的话自带驱动,都不用安装驱动

网友E:
貌似是没有安装PE的驱动

网友F:
没有安装串口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的时候,不要连板子。

感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主!!!!!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