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f2的USB通讯

楼主(2015-11-16):
我采用的是stm32f205芯片作为设备与PC进行通讯,采用DEV_MSC例程进行收发数据,枚举已经成果,上位机也已经下发数据,例程中下位机是把数据转到disk,而我只需要接收到buffer,应如何修改,在哪接收数据。

网友A:
需要琢磨和学习的东西很多呀。我用的Cube库,接收到的数据的话,你需要在初始化的时候调用USBD_LL_PrepareReceive()函数,把你准备用于存储接收数据的指针地址赋值给第三个形参,然后库在完成Out传输后会调用USBD_ClassTypeDef中的DataOut回调函数,你在DataOut回调函数中就可以获取相应接收数据指针指向的数据了。

楼主:
我不需要模拟成U盘模式,是不是我不该用msc例程,用VCP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