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杠杆自平衡恒压恒流电源过冲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5-11-16):
电路如图所示D2/D3分别接CV/CC的输出端、其波形在XSC2中显示(波形颜色和线颜色对应)。输出波形如XSC1所示。
由仿真可以看出,输出由很大的过冲。原因是设置输出限制为20V /350mA。电阻为20欧时。D2D3中由于电流控制输出(D3)上升快于电压控制输出(D2)、所以过冲到恒压状态。由于电流的限制又平衡到恒流状态。
所以,问题来了!这个如何解决?

波形图

波形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好吧,上面描述也不怎么清晰的样子。大家直接了当看图吧。

网友A:
乍一看杠杆自平衡, 还以为恒功率呢

楼主(点评):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大侠可以告诉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杠杆自平衡, 还以为恒功率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大侠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B:
C8C9去掉看看。

楼主:
弃掉后,假若负载有较大的电容、恒压启动过程会有振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弃掉后,假若负载有较大的电容、恒压启动过程会有振荡

这是电源设计中一个非常讨厌的问题。
通常,放大电路设计时,负载都是明确的。高保真放大器,反馈很深,但负载明确是扬声器,扬声器阻抗变化范围不会很大。通用电源则不知道负载是多少,也不知道负载的性质(容性、感性或者纯阻性,甚至可能是另一个稳压电源),而通用电源的反馈又很深。不同的负载,会影响电源的稳定性(本质上是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
如果稳压电源的负载是另一个稳压电源(二级稳压),第二级稳压电源特性又不知道,那才是要命的设计。
在不知道负载性质情况下,要保持电源的稳定性(包括首帖所说过冲问题),只能降低限流反馈回路的增益,或者减少限流反馈回路的带宽,或者二者同时减少。具体到你的电路,限压反馈回路和限流反馈回路都使用两级运放,应考虑减少增益,而且尽量扩展带宽(不加任何影响带宽的元件,让带宽尽量大),而Q3和Q1这部分限制带宽,让所有影响相移的元件都集中到Q3Q1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设计中一个非常讨厌的问题。
通常,放大电路设计时,负载都是明确的。高保真放大器,反馈很深, ...

嗯。好吧!看来确实是要有所取舍!谢谢大神分析

楼主: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这是我做仿真最好的结果。调节CC和CV都可以相对平衡。仿真时开出部分有一段大于输出一点点。我觉的对于反馈来说仿真的数学计算结果还是和实际有所差别。大家自行思考处理吧。谢谢!大师们的回复、结贴了!

网友C:
呵呵,真能整些名词,本质就是运放进入闭环的时间延迟造成的,,采用高压摆率运放,降低供电电压可以改善此电路,实际输出有上百uf电容,形成的过冲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真能整些名词,本质就是运放进入闭环的时间延迟造成的,,采用高压摆率运放,降低供电电压可以改善此 ...

那就是怪我喽、我闲着没事想做200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