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16):
ST电机驱动芯片  一个芯片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   请根据  电流  选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B:
电机电流没说,另外电源电压也得说明,有些芯片并不适合在8V以下工作
驱动电流是需要设定,需要的话就要选择带电流设定的芯片。电流设定是指限制芯片最大的输出电流,这在会堵转的应用中也是重点

如0.5A左右应用的,TB67H301FT 、TC78H600FN,1A左右应用 TB67H400AFT, 插件功率封装的 TB67H302HG / TB67H303HG

网友C:
看你电流多大

网友D(2016-12-06):
我们公司在做电机驱动芯片 是否可以联系下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