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陷波器叫什么名字好?

楼主(2015-11-16):
这个陷波器的Q值很高。
我给它想了个名字:带通桥式相减型,但是觉得很不确切。
请高手给个名字。
陷波器已有名字的:双T型,文氏桥型,有源电感型(分好多种),反相带通叠加型,我觉得名字否比较贴切,唯有这种,名字是什么比较贴切。

楼主:
相应的带通:

楼主:
反相带通叠加性陷波器:

网友A:
我觉得其实就是 反相带通叠加型 的精悍版,

楼主:
反相带通叠加型 的精悍版

反相带通没有保持原样,反相带通电路变了,这个电路很独特。这个滤波器的来源是一个帖子:
  1. 一个幅频特性很好的50Hz陷波电路
可是我无法搜到这个电路的来源。

网友B:
有做实物出来吗,理论和实际相差很大的

楼主:
就叫带通桥式陷波器吧,好区别于反相带通叠加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