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菜鸟请教USB问题

楼主(2015-11-16):
请教大神,设计一个现场主机,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更新主机程序。但是查资料,STM32F103自带从控制器,貌似不能实现呀!

网友A:
回复错了:L

楼主:
哈哈,接着回复

网友B:
看楼主的需求:
1/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
2/更新主机程序。
即是这两个需求把?
对于第一个,我的理解就是U盘的大容量存储类,这个很容因实现的,ST有现成的示例;
对于第二个,就是IAP,ST也有例成的,楼主要做的就是将这两个融合起来;
这种现场主机在实际的客户现场很常见的。

网友B:
建议楼主下载ST的Cube库,里面有USB的一些类的实现,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