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后进入电压跟随,输入脚变为电源电压,求解大神

楼主:
如图,最简单的一个跟随电路,用的AD820单电源。
如果运放不给电,分压后+IN为2V。但是+15V运放给电后,+IN马上变为+5V,变为分压部分的电源电压。
+5V的电源是由电池供给的,接的数字地,而这里面+5V是模拟地,我单点共地了,这部分有影响吗。

网友A(2015-11-16):
双电源运放的单电源供电接法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运放的单电源供电接法去看一下

谢谢回复!
AD820就是单电源接入比较好的运放,双电源也可以,所以我选择的820,给您贴个sheet里的图。

您看接法上是否可以。

网友B:
低压差运放多数都是CMOS工艺,输入输出跟MOS管很像。
MOS的反向二级管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你输出画一个二极管到VDD输出脚接正,再画一个输出到 VSS,输出脚接负二极管,这样你就很好分析为什么会这样了。

网友C:
基本上现在的运放都可以双电源也可以单电源供电。
电路上,怀疑上电时序有问题,IN+先给电压而运放还没有供电下,有可能损坏运放内部保护电路的,如果上电时序无法控制,楼主试下在IN+串接100K电阻,当然最好是能让运放先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差运放多数都是CMOS工艺,输入输出跟MOS管很像。
MOS的反向二级管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你输出画一个二极 ...

谢谢大神回复,这里的VDD和VSS指的是运放的-VS和+V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这里的VDD和VSS指的是运放的-VS和+VS吗

VDD VSS就是指的运放-VS 和+VS 大家一起学习: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