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想分别保存采集的最大,最小值

楼主(2015-11-16):
请问这样能实现不?

if(U_data() > flag)
{
        if(U_data() > ReadX5045(0x06))
        {
                WriteX5045(U_data(), 0x06);
        }
}
else if(U_data() < flag)
{
        if(U_data() < ReadX5045(0x07))
        {
                WriteX5045(U_data(), 0x07);
        }
}
flag = U_data();        // 更新数据
我想实现:采集的数据,将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保存到X5045中。
U_data(),这个函数是返回采集数据。

楼主:
  if(U_data() < ReadX5045(0x07))
这一句,因为初始地址07的数据是0,这个if就永远执行不到,是不是应该先给地址07写入一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U_data() < ReadX5045(0x07))
这一句,因为初始地址07的数据是0,这个if就永远执行不到,是不是应该先 ...

U_data()调用一次就可以了,多次调用可能数据会不一样,从而产生BUG

当然要初始的,

网友B:
可以先赋值啊。避免U_data()变化。

网友C:
软件有BUG。少了U_data() == flag  的分支。

网友D:
i=U_data();
if(i>max) max=i;
if(i<min)min=i;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U_data();
if(i>max) max=i;
if(i

max和min是不是也要先赋值?

楼主:
改成这样:
unsigned int j;
j = U_data();
WriteX5045(0xFF, 0x07);        // 将07地址,初始化最大值
if(j > flag)
{
        if(j > ReadX5045(0x06))
        {
                WriteX5045(j, 0x06);
        }
}
else if(j < flag)
{
        if(j < ReadX5045(0x07))
        {
                WriteX5045(j, 0x07);
        }
}
flag = j;        // 更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