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节电问题

楼主(2015-11-16):
由于应用端随时可能查询,所以只能使用pm2模式来节电。但现在pm2模式下,没有任何唤醒时候显示有20ma呢。即使无线通信也增加不了多少电流。所以我想问该如何做这个节电呢?都是什么在耗电呢?pm2模式什么都不做都20ma,那即使我把通信的频率降低再低又能改善多少呢?哪头才是大头呢?
并且我的带pa

网友A:
60ma有点大了吧,你看看官方的说明,是可以做到多少m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ma有点大了吧,你看看官方的说明,是可以做到多少ma呢?

错了是20ma

网友B: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低功耗不只是mcu的问题,还要看你的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低功耗不只是mcu的问题,还要看你的外围电路

就是2530和pa,没有其他了。
设置断电进入过如下地方应该就是进入pm2了吧
/* Prep CC2530 power mode */
      HAL_SLEEP_PREP_POWER_MODE(halPwrMgtMode);

HAL_SLEEP_SET_POWER_MODE();
#define HAL_SLEEP_SET_POWER_MODE()          halSetSleepMode()
void halSetSleepMode(void)
{
  PCON = halSleepPconValue;
  HAL_DISABLE_INTERRUPTS();
}

再查看寄存器,SLEEPCMD。MODE =2,PCON。IDLE=0(为什么不是1)

网友B:
参考下这个资料

楼主:
额 看过了,但没有看大明白,好像就是说得一些底层的处理。我的都是基于协议栈的,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呢。
说白了就是减少通信,减少唤醒,但我没有通信时候就20ma正常吗?通信时候一般也就是多10ma。我测得是一小段时间的平均电流,不是通信的瞬时电流,没有那设备

网友C:
10ma左右还差不多,60ma确实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看过了,但没有看大明白,好像就是说得一些底层的处理。我的都是基于协议栈的,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呢 ...

觉得不正常,这个电流太高了。不知道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还是程序占用cpu时间太多

网友D:
没有通信时候就20ma正常吗?通信时候一般也就是多10ma。

什么情况,通信时候的电流比没有通信时候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不正常,这个电流太高了。不知道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还是程序占用cpu时间太多 ...

程序优化了下,有中断,现在大概10ma,我看有人都做到5ma了,还在说不够低呢,多少算正常呢?抓包终端mac没3秒发送datarequest给协调器,证明他在线,请问这个在哪里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通信时候的电流比没有通信时候低?

通信比休眠多10ma,这个测得是平均电流不是瞬时的,没有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优化了下,有中断,现在大概10ma,我看有人都做到5ma了,还在说不够低呢,多少算正常呢?抓包终端mac ...

理想情况怎么也得1mA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a左右还差不多,60ma确实有点大

嗯 原来写错了是20ma。
现在弄到10ma了,其中有中断所以20ma了。10ma正常吗?怎么能再低呢?这个感觉也高啊,电池还是不够久。你看看11楼的提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情况怎么也得1mA一下

那也差太多了吧pm2,  怎么做能做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想情况怎么也得1mA一下

这么低的功耗,我觉得这还是理想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低的功耗,我觉得这还是理想情况。

是啊,现在带pa2591最低了0.3ma,其实电池还是用不了多久,况且又不是一直都待机还要工作呢
怎么办呢,不用pa信号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