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供电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锂电池供电方案。适配器和锂电池都可以单独供电,同时插上时适配器供电。一个MOS管通过判断适配器电压来开关选择哪一路供电。问题是直接拔掉适配器没问题,5V直接变为0V,但是拔掉220V那一端,5V变为0V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导致输出电压不连续,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后来把MOS管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解决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贴电路图

网友B:
看情况,假设是锂电池需要升压或降压为5V。
  加个比较器,看后面的电路能忍受电压降为多少,比如降到4.5V还可以正常工作,可以设计为:适配器输出降到4.7V的时候,切换为电池供电,在适配器输出增加到4.8V时切换为适配器供电。

楼主:
贴图了,后来把MOS管改为肖特基二极管,解决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假设是锂电池需要升压或降压为5V。
  加个比较器,看后面的电路能忍受电压降为多少,比如降到4.5V ...

谢谢了

网友C:
可以借助MOS管里的寄生二极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借助MOS管里的寄生二极管实现。

嗯,功能上可以的,后来看参数那个二极管不怎么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功能上可以的,后来看参数那个二极管不怎么靠谱

MOS管再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再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完美

嗯,准备这么搞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