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22使用J-LINK下载程序J-Link GDB Server fail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

楼主(2015-11-16):
飞思卡尔芯片为MK22FX512VLL12的自己做的USB键盘的板子,程序之前下载和调试过没有问题,但这次J-LINK下载程序过程中先是会蹦出个框提醒芯片是否解锁。。。,点击是,最后会出现 。。。。J-Link GDB Server fail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arget.。。。

这个在下载过程中经常出现,但有时也不影响调试,有时好像就不能调试了

这个在下载过程中经常出现,但有时也不影响调试,有时好像就不能调试了

然后就是这个了

然后就是这个了

下载程序时先是蹦出这个

下载程序时先是蹦出这个

网友A:
个人建议。
1、首先用J-Flash 或者J-Link Commander确定你的j-link能正确连接芯片。
2、调试出现问题时可以尝试先选中需要调试的项目,然后用Debug Configurations进行调试,不要直接点击 调试按钮。

网友B:
你K22的芯片,为什么下载K64的代码呢?
你用Jlink Commander 看看能否连上,然后输入: unlock kinetis 做下全片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K22的芯片,为什么下载K64的代码呢?
你用Jlink Commander 看看能否连上,然后输入: unlock kinetis 做 ...

据师兄说,选K64这样可以用sdk,在选好K64之后做了几个修改,比如flash的地址修改等等来和K22匹配。
这个我刚才看过了可以连上J-link,,不过输入: unlock kinetis 之后,仍然有这个问题。也许是之前操作不规范,热拔把芯片锁太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
1、首先用J-Flash 或者J-Link Commander确定你的j-link能正确连接芯片。
2、调试出现问题时可以 ...

谢谢,不过这个我之前也试过了,J-link可以正确连接,调试也试过了,仍然如此。。

网友A:
虽然你ld文件改了,但是debug文件还是老的吧
这个文件不一定通用的。

网友A:
看这个是你的k22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个我之前也试过了,J-link可以正确连接,调试也试过了,仍然如此。。 ...

你现在看看,你JLINK Commander是否还能找到内核?
看你现在的现象是芯片被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看看,你JLINK Commander是否还能找到内核?
看你现在的现象是芯片被锁了。 ...

刚才重新换上了这个锁住的板子,估计芯片坏了。JLINK Commander不能找到内核。上午的时候着急调试别的板子,没太仔细看,也有可能一开始就是找不到内核的。
这样芯片是坏了吧,不能用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重新换上了这个锁住的板子,估计芯片坏了。JLINK Commander不能找到内核。上午的时候着急调试别的板 ...

输入: unlock kinetis
然后再输入: usb
看看是否还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
1、首先用J-Flash 或者J-Link Commander确定你的j-link能正确连接芯片。
2、调试出现问题时可以 ...

用同一个软件试试别的板子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同一个软件试试别的板子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同一个软件用另一个同样的板子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是你的k22不?

是k22,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有点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软件用另一个同样的板子没事的

你一共几块板子出现这个问题了?
也有可能和你焊接有关,焊接温度不能太高,300度左右(具体请参考DATASHEET),否则烫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共几块板子出现这个问题了?
也有可能和你焊接有关,焊接温度不能太高,300度左右(具体请参考DATASH ...

目前只有一个板子有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板子之前正常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一个板子有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板子之前正常用过一段时间

那你使用JLINK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上电顺序的问题,因为如果上电顺序有问题,也可能导致芯片损坏的。

网友D:
换个板子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E: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挂掉了

网友C:
有没有外部的好用的jlink呢,先链接一下,确定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F(2016-01-25):
版主,还在吗?我这也有你这个芯片的板子,你把这个kbd usb的代码贴一下,我试一下,看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