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KDS的宏定义高亮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11-16):
kd, TEST, TE, ST, AC
为什么KDS的宏定义高亮显示不正常。如下图所示,我在Debug配置定义的test1,
在test配置下定义的test2,。

但是不管当前激活的是哪个配置,为什么都是如下图所示。
与我想要的效果不符,不应该是我激活了哪个配置,哪个宏定义就有效吗?
例如我激活了Debug配置,就高亮test2,激活了test配置,就高亮test1。

网友A:
你在程序中直接定义看看,效果是否和你配置的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程序中直接定义看看,效果是否和你配置的一样呢?

如果在程序内定义的,可以正常显示。

主要是有两个产品功能类似,想放到一个项目代码里,
所以想通过不同的编译选项生成不同的代码。
不用每次生成都修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程序中直接定义看看,效果是否和你配置的一样呢?

我试了,功能上是可以的,但就是显示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功能上是可以的,但就是显示不正常。

显示不正常,估计是KDS的bug,你配置后,编译下,保存,关掉KDS,然后再打开看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正常,估计是KDS的bug,你配置后,编译下,保存,关掉KDS,然后再打开看看行吗? ...

如果是bug的话,后期版本会优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bug的话,后期版本会优化吗?

肯定会优化的,我们的KDS一直在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优化的,我们的KDS一直在更新的。

重启过了,还是不行。
只能先用着了。

网友B:
我的是在defined symbol那里定义了,在工程里就不需要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过了,还是不行。
只能先用着了。

实在不行,你就在代码中定义好了。
毕竟这个软件还没几个版本,有bug也正常。

网友C:
我用eclipse的时候这么定义一点问题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