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02使用malloc和free有警告

楼主(2015-11-16):
使用的kl02-frdm-demo中KL02_Freedom_Demo例程修改的
在调用malloc和free函数时,就提示如下警告
.\healthymodule_Flash.axf: Warning: L6330W: Undefined symbol HEAP$$Base (referred from alloc.o). Unused section has been removed.
.\healthymodule_Flash.axf: Warning: L6330W: Undefined symbol HEAP$$Limit (referred from alloc.o). Unused section has been removed.
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把你调用malloc, free的代码也贴出来,另外你是在什么IDE下面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调用malloc, free的代码也贴出来,另外你是在什么IDE下面做的?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module_gpio.h>

int main (void)
{
//        char ch;
//    uint32_t result=0;
//    int i=0;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if(flag0.collect_finish==1)
                uart_send((void *)(&uartRT_pack),sizeof(uartRT_pack));
        }
}

void uart_send(void *p,uint32_t num)
{
    uint8_t *q;
    uint32_t i;
    q=(uint8_t *)malloc(num);
    strncpy((void *)q,p,num);
    for(i=0;i<num;i++)
    out_char(q);
    free(q);
}
虽然发现这里malloc使用的有点多余,但是想知道为什么使用malloc会产生警告~
使用的开发环境是KEIL 5.16   谢谢啦
工程文件中有  alloc.c   malloc在alloc.c中定义。如下所示:贴了部分代码,问题主要在
extern uint32_t HEAP$$Base;extern uint32_t HEAP$$Limit;两句中

void *
malloc (unsigned nbytes)
{
    /* Get addresses for the HEAP start and end */
    #if defined(CW)
      extern char __HEAP_START[];
      extern char __HEAP_END[];
    #elif defined(IAR)
      char* __HEAP_START = __section_begin("HEAP");
      char* __HEAP_END = __section_end("HEAP");
    #elif defined(KEIL)
          extern uint32_t HEAP$$Base;
          extern uint32_t HEAP$$Limit;
          uint32_t __HEAP_START = (uint32_t)&HEAP$$Base;
          uint32_t __HEAP_END = (uint32_t)&HEAP$$Limit;
    #endif

    ALLOC_HDR *p, *prevp;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你优化等级设置的是多少?

楼主:
优化等级 LEVEL0  没开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化等级 LEVEL0  没开优化

你在main中定义下:
          uint32_t HEAP$$Base;
          uint32_t HEAP$$Limit;
然后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main中定义下:
          uint32_t HEAP$$Base;
          uint32_t HEAP$$Limit;

  这都可以     谢谢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程序的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都可以     谢谢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程序的稳定~~

不客气,你先这样做,如果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你先这样做,如果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

谢谢,结贴有点晚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