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留螺丝孔的散热片如何安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16):
硅胶粘住或自己打个孔

网友B:
丢掉,换一个有孔的: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丢掉,换一个有孔的

做散热片的敢卖,肯定就有使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粘住或自己打个孔

硅胶粘的牢吗?特别担心振动或者冲击下会掉

网友D:
这就得考验你们的机械设计功底了。:lol

网友E:
难道要焊在板子上?

网友F:
要么胶粘,要么扣压

网友G:
用粘的比较多

网友H:
硅酮导热胶,用一次就知道是你想要的,

网友I(点评):
用一次,终身难忘

网友J:
这个很简单的,利用散热片后面的凹槽用金属带将管子固定即可

网友K:
压上去可以,也可以用可硬化的导热胶粘,楼主考察一下显卡的散热器。

网友L:
有采用压装的,比如PC里的散热片基本上都如此。也有采用胶贴的,同样在PC上,十几年前的GPU和南北桥芯片都是用胶贴散热片的。

网友M:
紧配合加机械固定

网友N:
自己钻孔,攻丝吧!

网友O:
可以自己打孔啊

网友G:
都说压, 也不去看楼主的图, 那个挤出时被模具拉伤的纹, 显然放大了十来倍, 原件可能也就比指甲盖大一点点. 要压的话, 把压件做大点直接当散热片得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