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4层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5-11-16):
现在想做一个4层PCB,结构为射频线-地-电源-数字控制线,有两个问题。
1.底层的数字控制线的阻抗该怎么控制,微带线H的取值是以第二层的地为参考么?
2.底层数字控制线能否与顶层射频线相交叉,会有信号回流路径的问题么?

网友A:
首先要了解
哪些线要做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了解
哪些线要做阻抗

底层有一部分本振的线要做,顶层的都要做

网友B:
1. 以第二层的地为参考;2. 其他信号线就算是底层的线也不应与射频线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以第二层的地为参考;2. 其他信号线就算是底层的线也不应与射频线交叉

3q

网友C:
大家好,我们是专业生产PCB的厂家
神速打样8小时,12小时
双面板100*100 50元
四层板50*50 100元

24小时-48小时加急只要50-80元
不收测试费 不收油墨费
(----不收菲林费 版费350元/平----)

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加我,相信能让您体验不一样的交期和质量 联系电话:13699816522 QQ:975835643

网友D:
1、选择你要控制的阻抗的走线,最好走线的时候是一个固定的宽度,这样你就可以在做板子的时候告诉PCB厂商你要将多少MIL的线做成怎么样的阻抗值,微带线的H取值是紧相邻的一层作参考;
2、最好不要相交,射频信号很敏感,如果万一有线走不开,可以考虑正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