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为5~15V,低电平为0V的PWM,输入级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一个PWM芯片,由于供电时5~15V,输出高电平等于电源电压,即高电平为5~15V,低电平为0V。
需要一个输入级电路,同时满足不同的电压需求,即5~15V都能兼容。输入级延时最好小于200ns。

楼主(2015-11-16):
本人现在想到的是高速电压比较器

网友A:
一级抗饱和的三极管反相电路就可以了,两粒电阻,两位开关二极管(两粒1N4148或一粒BAW56),一粒9014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抗饱和的三极管反相电路就可以了,两粒电阻,两位开关二极管(两粒1N4148或一粒BAW56),一粒9014就Ok ...

延时200ns达不到

网友A:
你仔细想想,TTL、RTL电路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 你是如何判断它做不到你要求的仅仅200nS延迟?!

网友B:
跃迁频率150MHz还达不到200nS延迟的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想想,TTL、RTL电路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 你是如何判断它做不到你要求的仅仅200nS延迟?! ...

你可以找找可以做到15V供电的,TPHL/TPLH/Tr/Tf都不小。三极管在没有合理偏置的情况下,输入变化从5~15V,怎么保证不深度饱和?单个三极管的反馈深度有限,怎么保证PWM的传递精度?
单个三极管做到5Mhz方波无损失,没那么简单,还不如集成芯片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跃迁频率150MHz还达不到200nS延迟的要求么?

150Mhz只是0dB增益带宽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0Mhz只是0dB增益带宽而已。

仔细调整,还是可以达到的,你说的是事实,要求三极管的离散性不要很大,深度包和肯定不行,临界态还是可以的。ECL高速电路,就是没有处在深包和下达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找找可以做到15V供电的,TPHL/TPLH/Tr/Tf都不小。三极管在没有合理偏置的情况下,输入变化从5~15V ...

怎么说你好。
  3楼已经告诉你了,抗饱和电路,用普通的9014就可以做到15MHz以上的开关速度。不过做不到0V,大概是0.6V左右,三极管接近饱和。

楼主:
就算某个值做到临界饱和,怎么保证5~15V都在临界饱和。
用一个150M的管子去做15M的开关,没有占空比误差,你可以去试试。9014去做1M的开关都很吃力,占空比有很大畸形

网友D:
分立电路搭还是有些困难的, 建议用高电压的电平转换器, 或是高电压模拟开关+小功率N/P摸死管, 几十nS问题不大.

网友D:
901X是"高"频管, 高频=/=高速, 找了很多901X的datasheet, 都不提供td, tr, ts, tf参数, 估计数据很难看

网友A:
用这个电路里面的T1电路部分,变变形,改成15V的,做到15MHz估计没什么问题的。当年小RB拿低频管用这个电路,做出来收音机的高放。

网友D:
这些TTL电路, 是按开关特性的工艺做的吧, 用高频管来做, 难

网友E:
9014能做个500KHZ的开关频率就很不错了

网友E:
PMBT2369
BSV52

网友D:
推荐楼主用IR21XX半桥驱动芯片, 只用低边一个单元即可, 延迟一般几十nS, 省时省心省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Mhz只是0dB增益带宽而已。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