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 5V至24V 安培级别控制方式

楼主(2015-11-16):
最近在DIY,经常碰到了要控制低电压大电流的情况,列如制冷片工作在12V5A的情况下,我想请教下各位,一般情况下,你们会用什么方式控制电路“开关”的?有没有什么简单而成本较低方式?

楼主:
需要加散热片吗?

网友A:
用MOS 控制 至于加不加散热片
看你选的MOS 内阻多少 封装什么样 PCB 铺铜 散热 等都有关

网友B:
继电器不是挺好的?

网友C:
三极管,mos,继电器都可以完成,需要楼主综合考虑成本,体积,发热和压降损失。

网友D:
AGN20012、PA1A-12V,这种小继电器和适合楼主的应用哈,不用考虑发热,稳定可靠,价格也超不过1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不是挺好的?

个头大,DIY时候尽可能考虑做小,好隐藏、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N20012、PA1A-12V,这种小继电器和适合楼主的应用哈,不用考虑发热,稳定可靠,价格也超不过10RMB ...

看了下挺合适我的需求,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挺合适我的需求,就是价格高了点

哈哈 我推荐的是进口的 所以比较贵 国产的要便宜一些~ 楼主可以搜一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