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库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15-11-16):
使用标准库,编译器为STVD,均为官网下载。但编译时候会报以下错误。
错误:#error clnk Debug\wdrm10.lkf:1 symbol _assert_failed not defined (Debug\stm8s_clk.o Debug\stm8s_gpio.o Debug\stm8s_iwdg.o Debug\stm8s_uart1.o )
所有的.h文件已经包含,也在编译器上设置了inc路径。
assert_failed为stm8s_conf.h上面一个函数,但是已经定义的。stm8s.h也已经包含。
请问下各位是也遇过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查了半天发现是因为用了自己的main文件,而例程的assert_failed()函数是放到main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半天发现是因为用了自己的main文件,而例程的assert_failed()函数是放到main里面的。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