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移动设备研发困扰。

楼主(2015-11-16):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做一款移动设备,电路部分不是很担心不过在外壳和电源管理上面有些麻烦。重新设计外壳周期很长外观也不是很好看,电源管理我没有类似经验。简单来说,一个手机除了内部的电路板,其他都是我需要的(充电,锂电池,显示屏)。我想过拆充电宝,可是安全系数不高。冲击实验肯定也是过不了的。最好能有诺基亚的质量。论坛里面有没有朋友知道类似的产品,请与我分享一下心得。谢谢阅读

网友A:
抗多大的冲击?
  铝型材外壳的充电宝不行?显示屏有多大?合适结构的铝型材承重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我见过欧洲佬做在鞋底里的电池,火柴盒大小,单个可以承重26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多大的冲击?
  铝型材外壳的充电宝不行?显示屏有多大?合适结构的铝型材承重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我见过 ...

冲击力度不算多大,也就是手持式设备经常做的跌落冲击实验。铝外壳强度我相信是够的,不过充电宝直接拿过来用是可以,做产品还是太差了些。我需要的就是外壳里集成好电源管理和液晶就行了。不用很复杂的液晶,数字屏就可以,这样开发起来不用很复杂。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好纠结的?充电管理有专门的芯片,如果要用充电宝类似的升压方案,那也很多,驱动个数字屏更不是问题,找找资料做做功课

网友C:
关键 电池选多大容量的 ?
搞个1A的 锂电充电管理差不多就搞定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好纠结的?充电管理有专门的芯片,如果要用充电宝类似的升压方案,那也很多,驱动个数字屏更不是 ...

是啊,有现成的IC,不过我想要是有壳体自带这个不就更方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 电池选多大容量的 ?
搞个1A的 锂电充电管理差不多就搞定 了

手持式设备自然待机是关键,一定体积下自然是电量越大越好。

网友D(2016-12-11):
硬件的摄像头模块可联系我们

目前视觉、摄像方面前端技术包含:
1. 安全性能虹膜识别
2.防抖性能OIS,PDAF快速对焦
3.快速扫描 使用四轴飞行器避障 以及POS 扫描多。

还有其他看法可发表一起交流!
徐生davidhzsz@163.com

网友E:
所以一个人做项目肯定有弊端,起码要有一个研发组,软硬件结构测试UI最好配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