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积分电路调节电源精度问题

楼主(2015-11-16):
现有一可调开关电源,要电压输出可变去控制电机,由于电源本身的非线性和电源输出经过电路板,连线会存在损耗,不能精确的为电机供电。领导给我画了个简单的电路图,说是通过加入SENSE功能(在电机接头处将电源电压反馈回来)可以解决非线性和补偿损耗的问题,关键对于此电路的原理过程还是不明白,特来请教,原理图如下:

请明白的人能说下此原理,谢谢了。。

网友A:
负反馈环:电机电压Vp+增加,电机控制电压RV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环:电机电压Vp+增加,电机控制电压RV降低,

能否说的再明白些  分析不明白啊:'(

网友B:
你家的领导是对的,这叫做闭环控制,原来的开关电源应内部也有反馈,可是反馈点不当,(长线负载情况下,负载重时,长线上的电压损会加重,尽管开关电源的输出点是稳定的,但对负载点来说电压还是有变化。)取样点在那,那儿在可以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的领导是对的,这叫做闭环控制,原来的开关电源应内部也有反馈,可是反馈点不当,(长线负载情况下,负 ...

能否分析下电路原理吗?自己不会分析呀!!

网友B:
V-=VDAC;I-=V-/R?;I+=(VM+ -V-)/R?;如果VM+(电机的正电源端)降低,因I-是恒定的,变化的电流流向VM+端的。导致从积分电容电何从左流出,右流进,Op输出端上升,VRF升高,P+升高,反之,变化电流从左流进,右流出,输出电压下降,VRF下降,P+降低,这样可保证VM+加端跟VDAC有比例关糸,补偿了因线过长而线损。

楼主:
这个电路能解决电源非线性的问题吗?电源是个非线性的可调开关电源 有很小的线性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V-=VDAC;I-=V-/R?;I+=(VM+ -V-)/R?;如果VM+(电机的正电源端)降低,因I-是恒定的,变化的电流流向VM+端的 ...

这个电路能解决电源非线性的问题吗?电源是个非线性的开关电源 有很小的线性偏差  还有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推荐我学习下

网友B:
跟电源的非线性无关,能补偿线路流过大电流而造成的电压跌落。

网友C:
不一定要从电机上另外引线, 测出电线的电阻, 在电源内对电流进行取样, 增加远端补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