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无源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无源蜂鸣器音量跟PWM占空比的关系是怎样的?
不是占空比越高,音量就越大吗?

有如下图的无源蜂鸣器电路。占空比是由MCU的PE3管脚打出来的,高电平是3.3V。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R13两端电压随着占空比的升高而增加,我理解是R13两端电压上升了,提供给蜂鸣器的电流代表也是增加的,那么蜂鸣器音量应该也是上升的呀。

但是,音量就不是这样的了,音量是先增加后下降

网友A:
你这是直流蜂鸣器,
没有见过用PWM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直流蜂鸣器,
没有见过用PWM控制的

针对蜂鸣器的丝印查过了,应该是无源电磁式蜂鸣器。
一般PWM控制音量大小变化,PWM频率不同音调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对蜂鸣器的丝印查过了,应该是无源电磁式蜂鸣器。
一般PWM控制音量大小变化,PWM频率不同音调不同 ...

无源蜂鸣器的规格书里一般有一个频率与dB的曲线。
电磁式的没注意,压电式的dB与频率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蜂鸣器的规格书里一般有一个频率与dB的曲线。
电磁式的没注意,压电式的dB与频率相关。 ...

试了1-4K几个频率,都是有这种占空比增加到一定情况频率反而下降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1-4K几个频率,都是有这种占空比增加到一定情况频率反而下降的现象

使用无源蜂鸣器不知道额定频率怎么用?
找规格书吧。

网友C:
无源蜂鸣器一般占空比到30%以后达到最高音,超过50%以后音量反而会下降。额定频率附近能到最高音量

网友D:
先要搞清楚发声原理!…谐振腔听说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搞清楚发声原理!…谐振腔听说过吗?…

确实不太明白呢,能给我讲讲么

网友E:
无源蜂鸣器一般用4、5kHz左右的频率就可以,例程上用1、2kHz的也有

网友F:
可以很荣兴地告诉楼主,楼主理解错了,下边的三极管就是一个开关,只管通断,当通时,蜂鸣发声,大小是不可控制的,但可稍调。就这些了

网友G:
单片机脚输出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驱动三极管通和断,线圈电磁吸引震膜变形和回弹发声,占空比变化时,在30%时可能正是震膜被吸引到最低位置处,产生最大振幅,如果改变频率,这个占空比达到最大声音时的比值就会发生变化,跟震膜固有频率相关,当驱动频率与震膜固有频率相同时,占空比在50%时发声最强,占空比30%最强说明驱动频率小于震膜固有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很荣兴地告诉楼主,楼主理解错了,下边的三极管就是一个开关,只管通断,当通时,蜂鸣发声,大小是不可 ...

可以稍微调节

网友H:
按照规格书的额定频率才能以最小的功率发出最大的声音。
占空比估计50%比较何时。过高过低使振幅不平衡,甚至单边饱和。

网友I:
搭车问一下。最近在淘宝买了两包无源蜂鸣器。电路基本就是lz的样子,电压5V,电阻换成了200R,三极管换成了mos管。
结果发现倒是都能正常响,但声音大的和小的差了很多。是无源蜂鸣器容易出这个问题,还是我买到的是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规格书的额定频率才能以最小的功率发出最大的声音。
占空比估计50%比较何时。过高过低使振幅不平衡,甚 ...

50%达到最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