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点式”....

楼主(2015-11-16):
最近,又见“三点式”,且见惑于相位这个最为基本的东西。

《电路》中关于相位有相当的篇幅论述(稳态电路),估计是都未认真读过。这里给幅图先:

楼主:
上图中,在谐振下主要的电流就是图中的红圈 I,而由电容和电感的稳态电流电压相位关系非常容易地看出这个电容三点式中电容和电感的电压相位关系。

楼主:
这里,再给个完整的分析如下:

楼主:
注意上面Ri和Ro趋于无穷,且Ri/Ro趋于零的情况。

网友A:
输入端串Z1,输出回路串Z2,输出经Z3反馈至输入端,全面起见,Z1和Z2之间耦合系数为M,如果是Z1/2是C,M=0即可。

然后,如果是真空管,MOST,则列两个网孔方程,如果是BJT则列三个方程!

根据方程,易得行列式。

令Im=0,推出X1+X2+X3+2Xm=0
令Re=0,推出起震条件,放大倍数大于X2+Xm/X1+Xm

于是靠鼻子,哈特来,皮尔丝。。。之流的震荡频率和起震条件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佳解答在徐大。哈特箂丶靠鼻子丶皮耳森丶阿姆斯壯等人都來見証了。徐大說的好,到底相位是由放大器(三 ...

只要环路增益是同相位的,二者都有份,还分主要次要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佳解答在徐大。哈特箂丶靠鼻子丶皮耳森丶阿姆斯壯等人都來見証了。徐大說的好,到底相位是由放大器(三 ...

处理这个问题,使用老抽的LG=1,是常用的套路,但并不好在这里。针对他顶楼图,在管子C那个节点,列个KCL方程,然后消掉节点电压VB!然后令式子的实部和虚部=0,得到同样结果。这个速度最快!

网友D(2019-01-04):
没有隔直电容,並联馈电的 三点式 振荡器是不好干活的。

网友D:
电容没有跟互感类似的机制,当负载电容从电源获取能量时,无法把能量传到反馈电容上,只能藉电感的「boost」作用使反馈电容的电压能够跟着升高。

网友E(点评):
考虑得挺细腻

网友F(点评):
三点电感式振荡电路,两电感并不要求具有互感,两电感没有耦合也可以产生振荡。

网友E(点评):
嗯。两只独立电感不妨碍3点式。从6108角度出发,只要有电感就有那个“馈电效应”

网友B(点评):
@maychang ,二个 电阻也可以实现反馈,相位反相一次即可。

网友B(点评):
考量器件多少来说,电阻反馈就多了二个电阻,还要有LC网络。

网友B:
C1与C2用二个电阻代替R1/R2=C2/C1,在L并联一个电容(C1//C2),也能实现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1与C2用二个电阻代替R1/R2=C2/C1,在L并联一个电容(C1//C2),也能实现振。

C1与C2用二个电阻代替R1/R2=C2/C1,在L并联一个电容(C1//C2),也能实现振。

办不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C1与C2用二个电阻代替R1/R2=C2/C1,在L并联一个电容(C1//C2),也能实现振。

办不到吧? ...

也能实现相位反转产生并联谐振,二个电阻中点即是地,以地为基准,二个电阻的另一端相位是反的。只不过Q值会降低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也能实现相位反转产生并联谐振,二个电阻中点即是地,以地为基准,二个电阻的另一端相位是反的。只不过Q值 ...

“二个电阻中点即是地,以地为基准,二个电阻的另一端相位是反的”

根据什么理由说“二个电阻的另一端相位是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二个电阻中点即是地,以地为基准,二个电阻的另一端相位是反的”

根据什么理由说“二个电阻的另一端相 ...

因为并联谐振时,大部分电流在LCR内,可看成R1与R2流过的电流相等。电流方向相同。

网友B:
常规的三点式的LC振或器,C1和C2作为C1C2/C1+C2电容作选频网络,还有反馈网络输出与反馈输入电压进行相位反相的作用。相位反相抗性负载能实现,阻性器件为何不能实现呢?这是电路结果决定的。

网友B:
不讲偏置及器件参数,电路架构可实现反相。

网友F:
仍然处于怀疑状态。
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怎么看也不像可以起振的电路。
暂且不考虑直流通路是否正确,此电路好像也不能起振。

网友B:
@king5555 @xukun977 这样的架构能起振吗?

网友B(点评):
@king5555 ,能否详解,三点式原理从定性到定量分析,再从我的电路为何不能详解。

网友E:
初看架构应该可以,细思极忧。

@Lgz2006 ,请详解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gz2006
帮忙看看。

若不是你反对在先,我也不会怀疑。
@zyj9490,单从馈出反馈正弦(相位)来看,架构并无有异样。但从回路馈入激励(前述)来看,也许重新考虑问题,仔细选择R2及R1值,可能获得弱弱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若不是你反对在先,我也不会怀疑。
@zyj9490,单从馈出反馈正弦(相位)来看,架构并无有异样。但从回路馈 ...

参数我是乱选的。不算数,包括偏置。提高R2,R1足够的阻值,适当的比例,而尽量不损失Q值,保持足够的放大增益,找出合理的参数,也就是能否找出R2,R1合理的参数而起振。

网友B:
@HWM ,这样的架构能否在最优参数下起振。能否量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参数我是乱选的。不算数,包括偏置。提高R2,R1足够的阻值,适当的比例,而尽量不损失Q值,保持足够的放 ...

你沒抓住我说的焦点。它含有但不指向Q值,而是指由"激励(源)馈入回路能量″将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是重新考虑问题(非常规)之下,仔细选择。接近于“个例与普遍”关系。电感3点电容3点在这里被认为是普遍起振,R3就是个别起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沒抓住我说的焦点。它含有但不指向Q值,而是指由"激励(源)馈入回路能量″将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是重新考 ...

是不是是指注入电压或电流时流过途径阻性太大,阻碍了能量流动?

网友E:
若是得到仿真验证,个人倾向于这种"偶然″而非自然的弱振,因其非理性而应归于不起振类。此观点有似于“不合适负反馈”亦会招致振荡一样,负反馈电路并不归于振荡器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是指注入电压或电流时流过途径阻性太大,阻碍了能量流动?

大意是的。仅凭经验直觉,需要仿真证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意是的。仅凭经验直觉,需要仿真证实。

此电路本身不是可应用电路,旨在探讨起振条件的本质,增益,相位都能符合,但难以起振或不实用。应还有不定的因素在内,能量补充这个问题更是无人探讨,及更难以量化。

网友E:
假如R1R2是虚构的非阻性亦非容性感性的“中性”分压器,起振就属必然型。正因为可惜它是阻性的,才引起非议。

网友E:
前面说的激励馈入问题,等价增益问题。

网友E:
大致等效下图。

网友E:
自激振荡条件就俩,静态分析激励大于损失,馈入馈出相位得能一致。我说的仿真验证不是要应用选配,而是观察一,是否起振参数刻苛。观察二,是否回路振幅弱小。若是,反方理由就占上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WM ,这样的架构能否在最优参数下起振。能否量化?

不能自激振荡。

稍后另帖给出说明。

网友E:
目前尚无正方回复,等老抽推倒分析。

老抽挺注重产量,这个公众课题,非常期待这次能绝对服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讲偏置及器件参数,电路架构可实现反相。

方法一,用古老的巴克豪森,管子小信号模型往里一套,剩下的就是列方程解方程,这是你们拿手好戏!

方法二,站在调谐电路往左看,需要能看到一个负阻,才有可能振荡!这个方法对于判断能否振荡更简洁!

+RLC电路,是不可能有稳态振荡器的。

结论式出来了,Zin>0,不能振。每步正确与否不知道,有始有终,点赞!

楼主:
引帖:

关于振荡器原理的一个重复(强调)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2514-1-1.html

网友E:
结论式出来了,Zin>0,不能振。每步正确与否不知道,有始有终,点赞!
老抽的分析过程有了,就等提交结论式。加油!

网友F:
jyz9490原图在此。
不考虑直流通路和偏置,是下面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显然无法满足振荡电路的相位条件,故不能发生振荡。

这个等效值得商榷

网友F:
但是,如果考虑到三极管极间电容(分布参数),则上面的电路有可能产生振荡。
考虑集电极和发射极极间电容Cce以及基极和发射极极间电容Cbe,上一帖的图将成为下图。图中Cce和Cbe用红色。

L和C并联,仅在一个频率上呈现电阻性(而且一般相当大),低于这个频率,LC并联为电感性,高于这个频率,LC并联为电容性。
那么在稍低于LC并联谐振频率的频率上,图中LC并联为电感性(表现为一个电感,两端电压落后与其中电流)。所以,这就是一个考毕子电路。

@Lgz2006 :不考虑寄生参数,那么肯定不能产生振荡。
肯定不考虑计生震荡

网友F:
起振荡必须同时满足幅度条件和相位条件。上面那图中考虑到三极管极间电容,只是满足了相位条件,还需要考虑幅度条件。
。jyz9490原图中使用的2N3904的datasheet中标出了该管集电极-基极电容和发射极-基极电容,各为4pF和8pF,但没有标出集电极-发射极电容。不过,一般小功率三极管Cce和Cbe大致上为数pF量级,不会相差太多。

以大致上相等的集电极-发射极电容和基极-发射极电容,显然不能满足起振的幅度条件。基极-发射极电容要比集电极-发射极电容大得多才能够满足幅度条件。
而且,BJT三极管的结电容具有相当强的非线性(电容量随电容两端电压变化),即使在基极-发射极之间联接一个电容器,也未必就能够满足起振的幅度条件而产生振荡。
所以,要前帖中电路产生振荡,相当困难,即使起振,其振荡频率和幅度也未必稳定。

@Lgz2006 :我没有实际实验过9018用万用表测量起振。不过,9018特征频率相当高,极间电容小(查datasheet集电极-基极为1pF),比8050之类管子容易起振,是肯定的。
9018用万用表测量都能起振

网友E:
老9的,也许是错的,将错就错说说它的物理意义。
条件Zin<0,就是说BJT激励电路馈入LC回路的能量大于整个电路的损耗,LC得以持续震荡。
推导式Zin=gmR1R2+R1+R2,显然恒大御零,无论R如何取值,总是激励不足,无法震荡。

@老9,请指正一下。

主观猜想,到处证明,都有了,就差仿真验证了。

@老抽,就缺你给一个具有清晰物理意义的结论式,问题差不多就可以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用古老的巴克豪森,管子小信号模型往里一套,剩下的就是列方程解方程,这是你们拿手好戏!

方法 ...

等效电阻的划分上下二种形式不一致,有待进一步证明。就说L的右边的等效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效电阻的划分上下二种形式不一致,有待进一步证明。就说L的右边的等效电阻吧。 ...

上面分析只是相对于所给的理想模型,所得到的结论当然是有局限性的。

记住一句: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想不震都难!所以你上面给的电路,高频时完全有可能震荡。

网友G:
这个,用jfet的,也许把R2去掉也能振。

网友E:
那个不是3点式。

网友D:
Vin 需吃 Ic 才能活,但 Ic 会不会从 Vout 往 Vin 流呢?!

网友E:
如果没理解错,不会。
Ⅴi与Ⅴo作“等电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