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V30 foc求助(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2015-11-16):
dear:
    pmsm电机驱动部分现在需要原厂支持,方案中位置信号是来自3个霍尔传感器,方波输出,相差120度。
现在需要FOC方试驱动电机,请帮忙提供用霍尔方式的FOC按制流程和算法。MCRSP_PMSM_V1_0_0中的
哪些部分应该被替换? 原厂有四轴飞行器控制的maillist?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 ...

版主赶紧去看看我的帖子吧,我都贴上来图片了,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啊,真的是80PIN,官网找不到对应的型号的芯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赶紧去看看我的帖子吧,我都贴上来图片了,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啊,真的是80PIN,官网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

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答了,TRK板上三个封装是为了兼容KEA不同封装用的,你的芯片就是用64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