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模拟EEpROM存储问题

楼主(2015-11-16):
我利用官方的EEPROM的例程,存储11个数据,发现再次上电时出现读取不正确,在别的项目中我存三个数据好像没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么??
单片机是STM32F030 64脚的那款

楼主:
用的是ST官方的AN2594这个例程

网友A:
能多给一些信息吗?比如EEPROM的Flash 开始位置定义,写的是什么数,什么格式,有没有对函数的返回值进行分析,断电前是否对写入的数据读出来验证过,当时是否是对的。重新上电后读到的是什么数呢?

网友B:
用编程器直接读取,看看确实是写错了,还是你的读程序的问题。

网友C:
uint32_t EEP_Read_Byte(uint32_t Address)
{
    uint32_t Temp = *(__IO uint32_t *)Address;
    return Temp;
}

void EEPROM_Init(void)
{
    uint8_t  i,Flag;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Temp[4];
    Address = EEP_Start_Address;
    Temp[0] = *(__IO uint32_t *)Address;
    Flag = (Temp[0] & 0xff000000) >> 24;
    if(Flag != 0x55)
    {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ERR);
        FLASH_ErasePage(EEP_Start_Address);
        Address = EEP_Start_Address;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0x55050505);
        for(i = 0;i < 3;i++)
        {
            Address += 4;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170 << 16) + 170));
        }
        FLASH_Lock();
    }

    Address = EEP_Start_Address;
    for(i = 0;i < 4;i++)
    {
        Temp[i] = *(__IO uint32_t *)Address;
        Address += 4;
    }
    Set_Time_Heat[0] = (Temp[0] & 0x000000ff);
    Set_Time_Heat[1] = (Temp[0] & 0x0000ff00) >> 8;
    Set_Time_Heat[2] = (Temp[0] & 0x00ff0000) >> 16;
    Set_Temp[0] = Temp[1] >> 16;
    Set_Temp[1] = Temp[1] & 0xffff;
    Set_Temp[2] = Temp[2] >> 16;
    Set_Temp[3] = Temp[2] & 0xffff;
    Set_Temp[4] = Temp[3] >> 16;
    Set_Temp[5] = Temp[3] & 0xffff;
}
//====================================================================
void EEPROM_Write_Byte(void)
{
    uint8_t  i;
    uint32_t Address,Temp;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ERR);
    FLASH_ErasePage(EEP_Start_Address);
    Address = EEP_Start_Address;
    Temp = ((0x55             << 24) + \
            (Set_Time_Heat[2] << 16) + \
            (Set_Time_Heat[1] << 8 ) + \
             Set_Time_Heat[0]);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Temp);
    for(i = 0;i < 3;i++)
    {
        Address += 4;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Set_Temp[i * 2] << 16) + Set_Temp[(i * 2) + 1]));
    }
    FLASH_Lock();
}

网友D(2016-01-18):
5楼的程序,验证过吗

网友E:
扩展-IAP主要用于产品出厂后应用程序的更新作用。。估计就是这个功能。在软件里可以操作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