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基于labview的CAN总线通讯

楼主(2015-11-16):
(无正文)

楼主:
VISA打开,VISA配置,VISA写入,VISA读取,VISA关闭。是不是这样的流程?是否要安装驱动呢?

网友A:
是的。VISA驱动要安装啊。还要和你的硬件匹配啊。

网友A:
如果是USB接口设备的话,还要安装你的USB设备驱动的。一切准备就绪后,就会出现USB设备地址,通过地址就可以对USB设备进行操作了。

网友B:
印象中can是不用visa的,如果是NI的CAN box,NI提供有一套api的dll,并且有现成封装好的vi接口。
其它厂家的can卡也有自己的a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SA打开,VISA配置,VISA写入,VISA读取,VISA关闭。是不是这样的流程?是否要安装驱动呢? ...

驱动肯定是要装的,但肯定不是VISA。
用法大致是:
配置(ncConfigCanNet) -> 打开(ncOpen) -> 设置属性(ncSetAttribute) -> 写入节点(ncWriteNet) -> 获取属性(ncGetAttribute) -> 读取(ncReadNet) -> 关闭(ncClos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can是不用visa的,如果是NI的CAN box,NI提供有一套api的dll,并且有现成封装好的vi接口。
其它厂家 ...

人家用的是USB转CAN的转换器,连接电脑的是USB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用的是USB转CAN的转换器,连接电脑的是USB接口。

大哥,NI CAN-box难道不是USB的吗。
我手头上有好几家的USB转can和lin设备,大部分用的芯片都差不多。

网友C(2015-12-30):
Usbcan有二次开发dll,参照例程即可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