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IM接口下的DMA驱动,求助

楼主(2015-11-16):
跟原来的帖子有点相似,但是最终没有给出解决方法.
EIM的驱动很简单,就是remap下就可以了,操作虚拟地址就可以输出,SDMA的驱动方**有谁做过?
可以莅临指导一二?

网友A:
我觉得不简单的啊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原来的那个帖子中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这里请问一下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B:
在这以Linux L3.0.35_4.1.0为例:
EIM 是支持DMA的但是你要设置其为SMDA特性。你可以参考unit_test中的mxc_sdma_test.c。还有如何配置的话,你可以查看linux driver/dma 目录下的 dmatest.c文件,这sample code里你可以了解到如何使用DMA从一个memory拷贝到另一个。
希望如上回复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强烈地关注一下,后续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