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关于altera ip 核不能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最近碰到几个问题很困扰,向前辈请教。1. 想用modelsim做时序仿真,但我用Quartus 13.1编译完之后,为什么无法产生.sdo延时文件?.vo网表文件可以产生。是不是现在quartus 13.1本来就编译不出延时文件了? 2. 我有quartus的个工程,里面用到了rs编解码的ip核,在网上找了**的license,可以进行综合,但怎么进行功能仿真呢?ip核对应的文件是加密的,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的话,就报“没有定义”。如果其他模块用.v源文件,这个ip核用综合后生成的.vo文件,混合进行功能仿真,这样可以吗? 3. 是不是我购买了这个ip核,厂商就可以提供该ip核的功能仿真.v文件? 还是厂商只是提供一个license,使用这个license文件后,生成ip核时,就可以得到一个可以进行功能仿真的.v文件?盼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A:
以前我也碰到,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BUG问题还是LICENSE的问题
折腾很久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碰到,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BUG问题还是LICENSE的问题
折腾很久才好.

死老板,又要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