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的FLASH写入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16):
比如FLASH的某个地址已经写成FFF0,不擦除,这个地址再次写入FF00,那么结果到底是哪个呢?多谢各位。

楼主:
要是有人方便的话,可以帮忙做个试验吗?

网友A:
FF00
由于 FLASH 的写入机制相对于是对0写入, 对1忽略, 所以其结果为   原来的值 & 写入的值

网友B:
为什么要别人试呢?你自己不能试一下?

网友C:
写flash不是应该先擦除的吗

网友D:
不擦除,能写成功么?可以试试铁电的存储器。

网友B:
对于Flash的某一位,编程就是置0,擦除就是置1.
如果它本来就是1,那么擦不擦除其实无所谓,直接编程(置0)是没问题的。
如果它是0,那么没办法,只能把它擦除来变成1.
所以,能不能不擦除就写入,关键是看你想写入什么值。

网友E:
1写成0可以不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00
由于 FLASH 的写入机制相对于是对0写入, 对1忽略, 所以其结果为   原来的值 & 写入的值 ...

确定吗?那为什么我这里测试的结果是FFF0呢,难道我使用的擦写函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Flash的某一位,编程就是置0,擦除就是置1.
如果它本来就是1,那么擦不擦除其实无所谓,直接编程(置0 ...

写入的值是第一次FFF0,第二次是FF00,你觉得结果应该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别人试呢?你自己不能试一下?

我这里让工程师测试的结果是FFF0,但我认为应该是FF00才是正确的,不知道是否我这里的擦写函数有问题,所以才让大家帮忙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擦除,能写成功么?可以试试铁电的存储器。

我的理论依据是1写成0不用擦除,所以想试试不擦除能否写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吗?那为什么我这里测试的结果是FFF0呢,难道我使用的擦写函数有问题? ...

确定, 估计你的写操作没有成功

网友F:
这个地址再次写入FF00,那么结果到底是,换算成二进制对比一下,看看咋回事,两次只要一次为1的是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 估计你的写操作没有成功

那回头让工程师再仔细检查一下程序。我的结论也是很你一样的,但我们工程师实际测试的结果竟然不符合FLASH的原理,要么就有可能被STM32内部给“劫胡”,要么就是被写操作函数给“劫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地址再次写入FF00,那么结果到底是,换算成二进制对比一下,看看咋回事,两次只要一次为1的是就是1 ...

你好像搞反了,写FLASH是把1写成0,擦除则把0写成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论依据是1写成0不用擦除,所以想试试不擦除能否写成功。

如果你使用的是STM32的FLASH,我确定不行,因为之前测试的时候因为没有擦除,写不进去。不过铁电存储器是可以的。估计STM32的FLASH是加了擦除限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使用的是STM32的FLASH,我确定不行,因为之前测试的时候因为没有擦除,写不进去。不过铁电存储器是 ...

你的回答和airwill版主不同啊,不知谁能验证一下吗?

网友G:
写IAP时,测试好几种型号的STM32芯片,都需要先擦除,然后才能正确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和airwill版主不同啊,不知谁能验证一下吗?

这个是验证过的,当时写进去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后来擦除后才写进去的。

网友H:
stm32f1的手册上说了,除非再次写入值为0,否则stm32直接报写入错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像搞反了,写FLASH是把1写成0,擦除则把0写成1。

你说的好像对吧,我记不清是0还是1了,用的时候是通过宏,就不管后面具体是什么数字了。

网友I:
写FLASH是把1写成0,擦除则把0写成1

网友F:
如果不确定他们两个谁说的对,楼主都试一遍,谁说的试验成功,就是谁的对,学单片机就是不断的试验啊试验。

网友J(2015-12-17):
能贴一下擦除和写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