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辐射和传导测试,请教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5-11-16):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我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让我设计滤波器,是DC/DC的电源模块,输入电压110VDC,输出12V,功率75W,但是经过一次传导和辐射测试,严重超标,我们要求是class B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电路板是一个裸板,不加外壳,但是辐射测试加了外壳以后依然没通过,波形无变化。求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B:
关注中,看高手解答

网友C(2018-11-12):
看图 电路问题不大 主要是参数不行  该该参数吧。再加个PGND吧

网友D:
和PCB的设计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