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嵌入式上实现 http server

楼主(2015-11-16):
如题!

如果手头有一个wifi 模块, 具备32bit 的内核。  ESP8266。

已经移植了 FreeRtos . socket 也实现了(lwip)

接下来是否就要找一个http ????
======》我找了一个cyclone TCP/IP 的!!!但是悲了个催~~~那个看是高大上, 但是它的socket 是自己实现的。等于我现在要拦腰把它 从socket 这一层截断, 当然很多地方都没搞好!

是否要移植一个fatfs 系统?????

======》 我找了fatfs  , 看是很简单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如何划分空间给他,  ESP8266的程序是烧录在一颗 外置的 华邦  spi flash!!
fatfs 里面的get sector count  到底要返回 多少????
在调用 fatfs  api 的时候, 它又是如何 知道我要写哪个区域呢?????

上面一大堆看是不是问题 的问题  ,源于 我对整个流程 都不熟悉!!!!!

请问各位, 如果 要在一个实时操作系统上  实现一个http server,  具体要分几个步骤, 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参考?

网友A:
ESP8266不是都提供好了固件的么,楼主是怎么做的?

网友B:
搞了一段时间这个片子,搞不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