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249的P5.7引脚问题

楼主(2015-11-16):
MSP430F249的P5.7引脚数据手册里是这样说的
P5.7/TBOUTH/SVSOUT     51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switch all PWM digital output ports to high impedance -- Timer_B TB0 to TB6/SVS comparator output
其中SVS comparator outpu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VS比较输出
SVS是电源管理系统,你设定好电压阀值之后,msp430会比较电源电压和你设定的电压值

网友B:
版主有典型应用吗,学习一下
之前我遇到过有人用这个引脚接了个电阻传上LED,说是检测程序运行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C:
SVS是电源管理系统

网友D:
SVS电源管理系统,一般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E:
这个一般不用。

网友E:
不选择复用的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典型应用吗,学习一下
之前我遇到过有人用这个引脚接了个电阻传上LED,说是检测程序运行状态,是什么 ...

假如程序运行,这个LED是亮的,不允许就输出低电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VS电源管理系统,一般都是怎么用的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用来检测芯片运行状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选择复用的功能。

和复用功能,应该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