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VGA 与 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15-11-16):
VGA 接口与 单片机 TTL 电平匹配吗,VGA 与 单片机数据的收发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用单片机的UART口直接与电视机的VGA口进行通信。连接的只有RXD TXD GND ,中间没有其他转换。这样行吗

网友A:
VGA接口的数字通道为标准TTL电平,与常规MCU兼容的

网友A:
单片机传输视频信号行吗

网友B:
VGA主要是RGB模拟信号传图像吧,单片机可以做VGA显示。

网友C:
单片机做VGA显示还是可以的,网上的方案也多

网友D:
有用单片机驱动vga的,但驱动vga需要不停地刷新屏幕,运算量非常大,单片机的方案支持的分辨率太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有的方案是用一个fpga芯片完成刷新工作,用一块几兆的sram储存数据,一般可以支持到1024*768或者更高一点,还可以凑活着用。现在来说,驱动显示器不推荐vga接口。很多高级的arm芯片对hdmi有硬件支持,配合高速大容量的ddr内存,这才是真正实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