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flash防止断电丢失问题

楼主(2015-11-16):
芯片是TMS320F2812,通过SCI向dsp发送一个数据,怎么能在程序中将数据存入flash,以防止它断电丢失,请各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去TI官网下载2812 Flash API,参考例程学习怎么写flash

网友B:
仿照官网的程序,根据芯片的flash修改模拟eeprom的起始地址、大小、数据类型

网友C:
你好,咨询一下,你从官网下载的Flash烧写例程,库文件怎么加进去的?我的工程编译总报错,例程也报错,自己建的工程也报错,快哭了,这是我发帖的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1207640-1-1.html,还请您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
这个在进行flash操作前,需要先保障电压的稳定性的。

网友E:
这个直接利用dsp内部的flash存储就可以的啊

网友E:
这个直接利用程序的就可以的,参考例程的吧。

网友F:
防止丢失,应该是写EEPROM吧。

网友G:
在擦写过程中,供电首先需要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好,咨询一下,你从官网下载的Flash烧写例程,库文件怎么加进去的?我的工程编译总报错,例程也报错,自 ...

看看CCS的教程,直接导入工程就好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进行flash操作前,需要先保障电压的稳定性的。

这是肯定的呀,供电不稳定,芯片都不会运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防止丢失,应该是写EEPROM吧。

对呀,flash只是速度快而已,上电还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