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VS管与ESD保护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15-11-16):
有了解TVS管与ESD保护二极管的吗,二者什么区别,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或称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产品,外形也与普通二极管无异,当TVS管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最高达1*10-12秒)使其阻抗骤然降低,同时吸收一个大电流,将其两端间的电压箝位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确保后面的电路元件免受瞬态高能量的冲击而损坏。

网友B: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的意思是"静电释放"

网友C:
TVS是防雷的,ESD是防静电的。前者是一个瞬间的大电流,后者是一个瞬间的大电压

网友D:
ESD保护器件的目的是把数千伏电压的ESD输入电压降低到所保护的IC所能承受的的安全电压,并能把电流从IC旁路

网友E: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或称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最高达1*10-12秒)使其阻抗骤然降低,同时吸收一个大电流,将其两端间的电压箝位在一个预定的数值内。

网友F:
便携式设备的ESD 保护十分重要,而TVS 二极管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保护器件,与其它器件相比有其
独特的优势,但在应用时应当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来选用器件,因为不同的端口可能受到的静电冲击有
所不同,不同器件要求的保护程度也有不同。要注意相应的参数鉴别以及各个生产商的不同设计,同时
还要进行合理的PCB 布局。本文介绍在便携式设备的ESD 保护中如何应用TVS 二极管器件。
便携式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PDA、MP3 播放器等,由于频繁与人体接触极易受到静电放电(ESD)
的冲击,如果没有选择合适的保护器件,可能会造成机器性能不稳定,或者损坏。更坏的情况是查不出
确切的原因,使用户误认为是产品质量问题而损坏企业信誉。
一般情况下,对此类设备暴露在外面可能与人体接触的端口都要求进行防静电保护,如键盘、电源
接口、数据口、I/O 口等等。现在比较通用的ESD 标准是IEC61000-4-2,应用人体静电模式,测试电压
的范围为2kV~15kV(空气放电),峰值电流最高为20A/ns,整个脉冲持续时间不超过60ns。在这样的脉
冲下所产生的能量总共不超过几百个微焦尔,但却足以损坏敏感元器件。

便携式设备所采用的IC 器件大多是高集成度、小体积产品,精密的加工工艺使硅晶氧化层非常薄,
因而更易击穿,有的在20V 左右就会受到损伤。传统的保护方法已不再普遍适用,有的甚至还会造成对
设备性能的干扰。
TVS 二极管的特点
可用于便携式设备的ESD 保护器件有很多,例如设计人员可用分立器件搭建保护回路,但由于便携
设备对于空间的限定以及避免回路自感,这种方法已逐渐被更加集成化的器件所替代。多层金属氧化物
器件、陶瓷电容还有二极管都可以有效地进行防护,它们的特性及表现各有不同,TVS 二极管在此类应用
中的独特表现为其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TVS 二极管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反应迅速,使瞬时脉冲在没有对线路或器件造成损伤之前就被有效地
遏制,二是截止电压比较低,更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低电压回路环境。另外对TVS 二极管设计的改进使其
具有更低的漏电流和结电容,因而在处理高速率传导回路的静电冲击时有更理想的性能表现。

网友F:
TVS 二极管的优势
TVS 与齐纳二极管:与传统的齐纳二极管相比,TVS 二极管P/N 结面积更大,这一结构上的改进使TVS
具有更强的高压承受能力,同时也降低了电压截止率,因而对于保护手持设备低工作电压回路的安全具
有更好效果。
VS 与陶瓷电容:很多设计人员愿意采用表面贴装的陶瓷电容作ESD 保护,不但便宜而且设计简便,
但这类器件对高压的承受力却比较弱。5kV 的冲击会造成约10%陶瓷电容失效,到10kV 时,损坏率达到
60%,而TVS 可以承受15kV 电压。在手持设备的使用过程中,由于与人体频繁接触,各个端口必须至少
能够承受8kV 接触冲击(IEC61000-4-2 标准),可见使用TVS 可以有效保证最终产品的合格率。

TVS 与MLV:多层金属氧化物结构器件(MLV)也可以进行有效的瞬时高压冲击抑制,此类器件具有非
线性电压-电流(阻抗表现)关系,截止电压可达最初中止电压的2~3 倍,这种特性适合用于对电压不太
敏感的线路和器件的保护,如电源回路。而TVS 二极管具有更好的电压截止因子,同时还具有较低的电
容,这一点对于手持设备的高频端口非常重要,因为过高的电容会影响数据传输,造成失真或是降级。
TVS 二极管的各种表面封装均适合流水线装配的要求,而且芯片结构便于集成其它的功能,如EMI 和RFI
过滤保护等,可有效降低器件成本,优化整体设计。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特点是二极管可以很方便地与其它器件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现有很多将EMI 过滤
和RFI 防护等功能与TVS 集成在一起的器件,不但减少设计所采用的器件数目降低成本,而且也避免PCB
板上布线时易诱发的伴生自感。

网友F:
ESD 应用
1.底部连接器的应用

底部连接器设计广泛应用在移动消费类产品上,目前市场上应用产品主要为移动电话、PDA、
DSC(数码相机)以及MP3 等便携产品。
由于是直流回路,可选用高电容器件。此端口可能会受到高能量的冲击,可以选用集成了TVS 和
过流保护功能的器件。
2 RJ-45(10/100M 以太网网络)
RJ-45 接口广泛应用在网络连接的接口设备上,典型的应用就是10/100M 以太网网络。
3. 视频线路的保护
目前视频常见的输出端口设计有 D-SUB、DVI(28 线)、SCART(19 线)和D-TERMINAL(主要日系
产品在用)。视频数据线具有高数据传输率,数据传输率高达480Mbps,有的视频数据传输率达到1G
以上,因而要选择低电容LCTVS,它通常是将一个低电容二极管与TVS 二极管串联,以降低整个线路
的电容(可低于3pF),达到高速率回路的要求。
4. SIM 卡数据线路保护
SIM 卡数据线路保护一直是各个公司的产品重点,而且专门为此类端口设计的集
ESD(TVS)/EMI/RFI 防护于一个芯片的器件,充分体现了片式器件的无限集成方案。
在针对不同用途选择器件时,要避免使器件工作在其设计参数极限附近,还应根据被保护回路的特
征及可能承受ESD 冲击的特征选用反应速度足够快、敏感度足够高的器件,这对于有效发挥保护器件
的作用十分关键,另外集成了其它功能的器件也应当首先考虑。
5. USB 保护
一般 USB 的ESD 保护分上行和下行两种情况。

6. 音频/扬声器数据线路保护
在音频数据线路保护方面,由于音频回路的信号速率比较低,对器件电容的要求不太高,100pF
左右都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手机设计中将耳机和麦克风合在一起,有的则是分立线路。前一种情况可以
选择单路TVS,而后一种情况如果两个回路是邻近的,则可以选用多路TVS 阵列,只用一个器件就能
完成两个回路的保护。
7. 按键/开关
对于按键和开关回路,这些回路的数据率很低,对器件的电容没有特殊要求,用普通的TVS 阵列
都可以胜任。

网友F:
在选择 TVS 二极管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参数的选择:
1. 最小击穿电压VBR 和击穿电流IR。VBR 是TVS 最小的击穿电压,在25℃时,低于这个电压TVS
是不会发生雪崩的。当TVS 流过规定的1mA 电流(IR)时,加于TVS 两极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BR。
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VBR分为5%和10%两种。对于5%的VBR来说,VWM=0.85VBR;
对于10%的VBR 来说,VWM=0.81VBR。为了满足IEC61000-4-2 国际标准,TVS 二极管必须达到可以
处理最小8kV(接触)和15kV(空气)的ESD 冲击。
2. 最大反向漏电流ID 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VWM 这是二极管在正常状态时可承受的电压,此电
压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否则二极管会不断截止回路电压;但它又需要尽量与被保
护回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接近,这样才不会在TVS 工作以前使整个回路面对过压威胁。当这个额定反向
关断电压VWM 加于TVS 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
流ID。
3. 最大箝位电压VC 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当持续时间为20mS 的脉冲峰值电流IPP 流过TVS 时,
在其两端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VC、IPP 反映了TVS 的浪涌抑制能力。VC 与VBR 之比称为箝位
因子,一般在1.2~1.4 之间。VC 是二极管在截止状态提供的电压,也就是在ESD 冲击状态时通过TVS
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件面临被损伤的危险。
4. Pppm 额定脉冲功率,这是基于最大截止电压和此时的峰值脉冲电流。对于手持设备,一般来说500W
的TVS 就足够了。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 是TVS 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值。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
压下,功耗PM 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 下,箝位电压VC 越低,其浪涌电
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 所能
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
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损坏TVS。
5. 电容量C。电容量C 是由TVS 雪崩结截面决定的,是在特定的1MHz 频率下测得的。C 的大小与
TVS 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 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 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 的重要参数。
电容对于数据/信号频率越高的回路,二极管的电容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声或衰减信号强度,因
此需要根据回路的特性来决定所选器件的电容范围。

网友G:
TVS是防雷的,ESD是防静电的。前者是一个瞬间的大电流,后者是一个瞬间的大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ESD 应用
1.底部连接器的应用

楼上介绍而非常好,ESD的应用非常广泛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选择 TVS 二极管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参数的选择:
1. 最小击穿电压VBR 和击穿电流IR。VBR 是TVS 最小的 ...

TVS管的选择,这些参数都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TVS管的选择,这些参数都是必须考虑的

是的。

网友I:
这两种是需要多考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在选择 TVS 二极管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参数的选择:
1. 最小击穿电压VBR 和击穿电流IR。VBR 是TVS 最小的 ...

说的不错,这个选择需要的太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在选择 TVS 二极管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参数的选择:
1. 最小击穿电压VBR 和击穿电流IR。VBR 是TVS 最小的 ...

电容量C 是由TVS 雪崩结截面决定的

网友J:
TVS具有更强的高压承受能力

网友K:
现在很多EMI 过滤和RFI 防护等功能与TVS 集成在一起的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ESD 应用
1.底部连接器的应用

看来ESD的保护器件应用场合挺多的,其实只要是跟人接触的产品都需要考虑ESD的设计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ESD保护器件的目的是把数千伏电压的ESD输入电压降低到所保护的IC所能承受的的安全电压,并能把电流从IC旁路 ...

那保险丝呢,是不是跟TVS功能相像?

网友B:
ESD保护器件的目的是把数千伏电压的ESD输入电压降低到所保护的IC所能承受的的安全电压,并能把电流从IC旁路。

网友M:
TVS二极管与常见的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相似,如果高于标志上的击穿电压,TVS二极管就会导通,与稳压二极管相比,TVS二极管有更高的电流导通能力

网友F:
TVS 与齐纳二极管:与传统的齐纳二极管相比,TVS 二极管P/N 结面积更大,这一结构上的改进使TVS
具有更强的高压承受能力,同时也降低了电压截止率,因而对于保护手持设备低工作电压回路的安全具
有更好效果。

网友F:
这个的内容还是很多的。

网友N:
ESD和TVS比较的话,要看用在那些用途上,像ESD主要是用来防静电,防静电就要求电容值低,一般是1--3.5PF之间为最好.而TVS就做不到这一点,TVS的电容值比较高

网友O:
TVS一般用于处级和次级保护,而ESD主要用于板级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或称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

这个还是比较基本的知识介绍的。

网友P(2017-03-11):
引用 网友F:
便携式设备的ESD 保护十分重要,而TVS 二极管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保护器件,与其它器件相比有其
独特的优势, ...

谢谢,学习了

网友Q: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是一种限压保护器件,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特性将过电压钳位到一个较低的电压值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网友Q:
TVS的响应时间可以达到ps级,是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件中最快的。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时其响应速度都可满足要求。

网友R:
SD保护的瞬态电压抑制(TVS)二极管产品就是ESD保护二极管。

网友R:
保护二极管一般是指瞬变电压抑制器(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S:
好像没有能抓住核心区别的

网友T:
TVS管主要是用来防过流的,

网友U:
TVS管与ESD保护二极管百度一下。

网友U:
TVS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产品

网友V:
这个网上资料很清晰。

网友V:
楼主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W:
这个资料的在防雷设计积静电干扰设计上都很对口的

网友W:
想这些基本的元器件的只是介绍的以后多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