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x MHz的两路转一路的电压转换芯片吗,求推荐

楼主(2015-11-16):
由于DA 芯片是差分输出,需要经过一个电压转换器,实现两路转一路,但之前选用的 T1-1T KK81+  是从 80KHz 开始的,有用信号中低频的成分转不过去,求推荐一款从 DC 开始的电压转换器。

网友A:
有专门的芯片可以用来转换的,可以去官网查查。

网友B:
这个我没怎用过的,,先帮着顶下的。

网友C:
从 DC 开始的电压转换器,什么东东呢?不懂

网友D:
两路信号转一路的,那就是信号切换电路的,这个可以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芯片可以用来转换的,可以去官网查查。

用的 DA 芯片数据手册上也给出了一款电压转换芯片  T2.5_6T_KK81(+),但起始频率较高,为 10 KHZ,0--10 KHz的低频成分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路信号转一路的,那就是信号切换电路的,这个可以有很多的

这是具体的电路示意图,

楼主:
最后采用的 DA 输出方案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