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 寄存器位操作

楼主(2015-11-16):
stm32的寄存器是32位的,操作也只能是以 32位的形式操作。如果想单独对某一位操做  应该怎么做呢  就像8位的单片机一样可以写作PTA_PTA1=1(表示A口pin1置1).  用结构体联合体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Cortex-M3 支持了位操作后,可以使用普通的加载/存储指令来对单一的比特进行读写
楼主参考例程看看

网友B:
#define X0_1 GPIOX->BSRR=1   #define X0_0 GPIOX->BRR=1可以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