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AD精度的方法

楼主(2015-11-16):
提高AD精度的方法
1:参考电压需要足够精确,推荐使用外部高精准参考电压;
2:一般最好用到满量程,此时 AD 精度不浪费.
3:如果有偏置,需要进行自校.
4:板上注意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以及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减少耦合噪声路径;
5:如果是片内集成 AD 的 MCU,支持高速时钟,如果不影响性能,内部工作时钟越低,对您的 AD 采样引起的干扰越小,如果是板上就需要注意走线和分区.
还有哪些呢

网友A:
用高精度的ADC芯片

网友B:
使用12位AD

网友B:
加一个滤波电路

网友B:
或者使用滤波算法。

网友C:
不错,都讲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使用滤波算法。

滤波只能提高准确度,和精度没关系吧。

网友D:
尽可能的多采集数据的,然后通过软件滤波方式处理下的

网友E:
12位的AD,太低端了,起码上个24位的。不过就是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