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声波电源中的共模扼流圈

楼主(2015-11-16):
超声波电源中共模扼流圈除了用于emi滤波电路还有什么作用,而且两根绕线四个线头短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共模电感实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信号线上共模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B:
电磁兼容方面的设计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网友C:
这个就不太清楚的,大多都是用于EMC的

网友D:
共模扼流圈,也叫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是在一个闭合磁环上对称绕制方向相反、匝数相同的线圈。

网友D:
理想的共模扼流圈对L(或N)与E 之间的共模干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L 与N 之间存在的差模干扰无电感抑制作用。但实际线圈绕制的不完全对称会导致差模漏电感的产生。信号电流或电源电流在两个绕组中流过时方向相反,产生的磁通量相互抵消,扼流圈呈现低阻抗。共模噪声电流(包括地环路引起的骚扰电流,也处称作纵向电流)流经两个绕组时方向相同,产生的磁通量同向相加,扼流圈呈现高阻抗,从而起到抑制共模噪声的作用。

网友D:
共模电感实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信号线上共模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共模扼流圈可以传输差模信号,直流和频率很低的共模信号都可以通过,而对于高频共模噪声则呈现很大的阻抗,所以它可以用来抑制共模电流骚扰。

网友E:
这个没有设计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理想的共模扼流圈对L(或N)与E 之间的共模干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L 与N 之间存在的差模干扰无电感抑制作用 ...

楼上关于工模扼流圈的分享的非常不错。。

网友G:
共模扼流圈可以传输差模信号,直流和频率很低的共模信号都可以通过,而对于高频共模噪声则呈现很大的阻抗